请教一个问题,关于v5ref和v5ref_sus

楼主(2012-07-13):
补充:
我已找到答案,各位自己看

V5REF / Vcc3_3 Sequencing Requirements
V5REF is the reference voltage for 5 V tolerance on inputs to the ICH6. V5REF must be powered
up before Vcc3_3, or after Vcc3_3 within 0.7 V. Also, V5REF must power down after Vcc3_3, or
before Vcc3_3 within 0.7 V. The rule must be followed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ICH6. If
the rule is violated, internal diodes will attempt to draw power sufficient to damage the diodes from
the Vcc3_3 rail.
This rule also applies to V5REF_Sus and VccSus3_3. However, in most platforms, the VccSus3_3
rail is derived from the 5 VSB on the power supply through a voltage regulator and therefore, the
VccSus3_3 rail will always come up after the VccSus5 rail. As a result, V5REF_Sus (which is
derived directly from VccSus5) will always be powered up before VccSus3_3 and thus circuitry to
satisfy the sequence requirement is not needed. However, in platforms that do not derive the
VccSus3_3 rail from the VccSus5 rail, this rule must be observed in the platform design as
described above

========================================================
关于INTEL南桥 V5REF 和V5REF_SUS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饼哥, 这是给我们一个悬念???

网友:
我知道,不告诉你。  哈哈哈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小弟也看不怎么明白。。

网友:
不清楚吖~!~望解释!~

网友:
是不是感觉有点多此一举的感觉呐  直接上拉就好了,
个人感觉,是防止3VSB短路 ,电流过大 烧南桥。说错了 ,另请大师指点。

网友:
补充一下:5VREF和5VREF_SUS是进那里就防止烧那里,不知道是不是进南桥的。

网友:
还是不对,反正我感觉是防止那个VCC3和5VSB短路,电流过大,烧掉后级,这个起到保护的作用吧。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饼哥哥,有没有道理,讨论一下

网友:
就是防止3v短路。。。

网友:
图纸上只写,时序电路。至今没明白。白皮书也没找到。可能是我英语太差看不懂吧,期待高手出来解答

网友:
感觉像是起加速作用。饼哥在论坛内的威望太高了,都没人敢接题呀,有能耐你整3岁的,我们肯定抢答

网友:
饼哥,如果你不知道,我估计大部分人更不知道了

网友:
是不是作为基准同时+也在检测两种供电。哈哈哈

网友:
早就注意到这个了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网友:
这几个电路,有一个共同的功能,就是使输出电压(5VREF、5VREF_SUS、+ICH5_VREF)不至于被拉的太低,5V输入都有电阻,电流如果大了,电压被拉低,3V的输入就使上劲儿了。猜测这样的做的目的和5VREF这个信号的具体功能有关。   ------纯个人意见,欢迎拍砖。

网友:
{:soso__5973859901573596494_3:}不懂哟

网友:
我要继续学习。才能赶上你们

网友:
卧槽,饼哥也搞不定。。那我要等到何年何月

网友:
这个设计是稳定基准的,防止过压、欠压。NPN的三极管只能C流向E,当基准过流被拉的太低,3V过来帮忙。当基准过高的时候,稳压二极管D10就将它稳定在5V。

网友:
我估计是防止3VS 3VSB VCC3在空载或不正常状态下会超过5V吧,又或者是关机时3VS 3VSB VCC3通过5V电路放电

网友A:
我说说我的想法。班门弄斧,大家别打我。先说3v和5v之间的不管是三极管还是二极管,在机器正常工作

时应该是关闭的。先说三极管,B极和E极之间应该有正向压差才能导通,也就是说Vb>Ve大约0.7V才行。

现在3V<5V,Vb<Ve,所以正常情况下3v不起作用。那什么时候才导通呢?只有两种情况,5v电压处无供电

或电压异常降低,变成小于3v的电压。这个时候3v取代原来的5v供电。因为后级电路叫“5vREF”所以我

们就从表面理解为这是基准电压。基准电压由原本的5v变成了0其结果不外乎是机器突然进入断电保护模

式,那么有3v的情况是不是能减缓这种猛然的断电。那这个电路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认为这要和图中

的电容一起分析。开机时(因为图中有5vsb和vcc5,3vsb和vcc3,所以无法判断哪个电压先产生,我假设

5v和3v同时产生)电容从0开始充电,因为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所以B极电压大于E极电压,三级管导

通,3v与5v同时供电,电流大充电迅速,用最快时间提供基准电压,缩短开机时间。关机时3v5v同时消失

,电容放电实现软关机。所以开机时它是加速作用。关机时辅助软关机。在机器5v不稳时取代5v,不至于

因为5v电压偶尔的降低而主板保护断电,从而保证机器的稳定运行。

网友(点评):
已找到答案。谢谢参与

网友:
“水很深,不敢趟”呵呵~
看半天只知道这里三极管当二极管在用~
当下面5V电压偏低时会将前面3V拉低,起保护作用吧?!
至于设计含义就不多言了~呵呵~

网友:
除了过压、欠压保护,我觉得其它的解释都说不过去。这个可以请教一下喜哥

网友(点评):
已找到答案,谢谢参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说我的想法。班门弄斧,大家别打我。先说3v和5v之间的不管是三极管还是二极管,在机器正常工作

时应 ...

追加证据,USB和光驱,硬盘等外设都用到5v供电,所以在它们启动或热拔插时,很可能产生5v突然降低的情况。进一步证明我推论的正确。

网友:
据江湖 传说, 5VREF  5VREF_SUS  ,这些信号 连接南桥的一端开路的话,会烧坏南桥的, 且换新桥上去也会烧,  测量过, USB 地址数据线短路的南桥, 这些电压也是被拉低的,   这些信号 ,如何解释, 期待高人,,,

网友:
也倾向于大家说的稳定这两个电压的

网友:
我也搞不懂啊,没人说一下吗?

网友B:
终于知道了。原来是INTEL的要求。呵呵时序要求~~

网友:
等待揭晓答案!!持续关注!

网友(点评):
已有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终于知道了。原来是INTEL的要求。呵呵时序要求~~

是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点评):
只有ICH6的白皮书有写,其他的没写。

网友:
5VSB 3vsb    VCC5 VV3  5vs 3vs 应该南桥对三个状态时候检测参考电压用的,而不是什么保护 欠压

网友C:
我认为是系统休眠或者是睡眠时因为没有系统5V来做基准电压,所以必须要在待机下提供一个基准电压!

网友:
感觉这个问题是我昨天请教饼哥,这个是什么的,原来饼哥跑到这里来了,,,

网友(点评):
已找到答案。帖子中补充了

网友:
  饼哥。。你都搞的糊里糊涂的。。我们估计也是大同小异吧。、

网友:
答案是什么意思呀,我英语太差了看不懂,能中文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是系统休眠或者是睡眠时因为没有系统5V来做基准电压,所以必须要在待机下提供一个基准电压!

高见,应该是和挂起和返回电路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