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迪无cpu电压

楼主(2012-07-13):
维修过程        上电测量电压发现无CPU供电,打对地值没有短路,量上下管没坏,CPU电压是由主芯片RT9241B控制RT9602,9602在控制上下管产生,测主芯片工作条件供电,EN都有,怀疑是芯片坏了,换了一个上电跑码了挡内存,拔掉电擦了下内存在上电又没CPU电压了 ,难道芯片又被烧了,再换一个还是没有电压,测芯片旁边的电阻没发现问题,再看了芯片脚位图发现第10脚SS脚图纸上是经过一个电容接地的,开始的时候被我忽略了,在板子上查了还经过一个7002场管和一个W04的三极管,都是开关作用的管子,这应该也是一个开启信号,查它的来源,没图纸只好慢慢找找到它是内存负载供电开启的,上电发现负载供电只有0.45V不正常,内存主供电正常。负载供电是由w83310S产生的,用了一个RT9173代换,上电CPU电压出来了负载供电也正常了,上U跑码。

维修过程        上电测量电压发现无CPU供电,打对地值没有短路,量上下管没坏,CPU电压是由主芯片RT9241B控制RT9602,9602在控制上下管产生,测主芯片工作条件供电,EN都有,怀疑是芯片坏了,换了一个上电跑码了挡内存,拔掉电擦了下内存在上电又没CPU电压了 ,难道芯片又被烧了,再换一个还是没有电压,测芯片旁边的电阻没发现问题,再看了芯片脚位图发现第10脚SS脚图纸上是经过一个电容接地的,开始的时候被我忽略了,在板子上查了还经过一个7002场管和一个W04的三极管,都是开关作用的管子,这应该也是一个开启信号,查它的来源,没图纸只好慢慢找找到它是内存负载供电开启的,上电发现负载供电只有0.45V不正常,内存主供电正常。负载供电是由w83310S产生的,用了一个RT9173代换,上电CPU电压出来了负载供电也正常了,上U跑码。

网友:
换个CPU供电芯片试一下

网友:
是945的主板吗?假如对时序比较熟悉的话就不会绕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