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碰到:F41M USB口能识别鼠标、键盘 但不认U盘、摄像头

楼主(2012-07-13):
一台F41M,集显的本子。3个USB口插鼠标、USB键盘一律正常,但插U盘一律不认,摄像头、移动硬盘也一样不认。
原以为是USB供电的问题,特意拆下主板,接上U盘、移动硬盘,再测试电压,很稳定的5V。
所以排除了5V供电问题。

重装了数个系统,都一样,而且在BIOS里就不认,所以排除系统出问题的可能。

刷了几个版本的BIOS,都一样。(其中有一个版本的bios会导致硬盘供电没有,新发现)

回忆自己曾经碰到一台SONY本子,也是不认所有USB设备,换了几个南桥也不认USB设备,所有U口供电、阻值测试一切正常。后来查出是南桥的5VREF_SUS电压没有导致。不过这次没那幸运,南桥的所有供电都正常,所以排除了,南桥供电引起的故障。

现在分析,剩下的可能是HBM南桥本身、或者48M时钟问题了,不知哪位同仁碰到类似的故障,可否指点一二

网友:
USB偏置电阻查下

网友(点评):
何为USB偏置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