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崩溃了一回

楼主(2012-07-13):
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有一客户拿来电脑,说是玩着玩着,就掉线了,在宽带连接就错误678了。
拿来后,右下角显示感叹号(无连接),按常理,这很好办,就是本地连接没设IP呗,可是我用的是路由,状况如前,设置IP后也是一样。又上了一个独立的新网卡,还是感叹号,遂又作了三遍系统,有时部署时就死机,有时进桌面时不时也死机。
内存也换过了,今天把主板的网卡芯片也吹掉了,上了独立网卡,这回倒是不死机了,可是网卡接收和发送均为0.
真是彻底崩溃了,哪位高手,给在下,指条路啊,有人告诉我用USB的网卡试下,现在手头没有,得明天发一块。
还有其它方法没?????

网友:
USB网卡测试呗 嘿嘿

网友:
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A:
台机啊?有可能桥虚焊也会导致这样的问题哦!有些换了独立网卡会好一段时间,然后又复发。

你好好看看我的提问在回答好不?把网卡芯片都吹掉了,上独立的网卡,即没发送,也没接收!

网友:
3.1

网友:
直接叫客户换个旧主板什么事情都OK了。弄的那么麻烦。现在修主板有没有什么钱赚了

网友(点评):
没钱赚是实话,但从技术上讲得认真对待噻!多半是打雷打坏了南桥PCI通道!

网友:
路由的问题,,哥,,

网友(点评):
你真能瞎掰,也不看清我的问题过程

网友:
可能是网络问题

网友(点评):
你更能瞎掰,也不看清我的问题过程

网友:
系统换了吗

网友(点评):
这些人,好好把文章看完再评论好吧,灌水呢?楼主都说了,系统做了3遍!

网友:
南桥的问题吧   我新手 瞎蒙的  呵呵

网友(点评):
南挂了啊,楼主头像真性感!

网友:
MAC控制器错误

网友(点评):
那怎么修复呢?请给个方法!

网友:
楼上的说法好像还帖点题,其它都是灌水啊,我今天换了USB的网卡,正常了,不知是差哪了{:soso__7146753777335748462_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机啊?有可能桥虚焊也会导致这样的问题哦!有些换了独立网卡会好一段时间,然后又复发。

你把网卡吹掉有毛用,我说的是桥虚焊,你应该看清楚了

网友:
迷糊啦。换个usb的网卡,会好说明你的独立网卡坏啦。可是说啦这么长的时间我都不知道到底pci坏啦还是网卡坏啦。

网友:
我前几天修到一块板,雷击,不能触发,观察发现网卡一个坑,取了,可以正常工作,上PCI网卡重新进系统,发现新设备,我只装了一块PCI网卡,但他硬是要给我安装12个网卡,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有12个网卡,但安装完成后,连上网络设备,右下角始终显示红叉,使用USB网卡正常!肯定是南桥PCI通道击坏了,当时忙没有换PCI声卡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