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灯小口通用高压板 怎么支持四灯三线大口的灯管

楼主(2012-07-13):
如何改四小口通用高压板  支持四灯三线大口的灯管    如果直接把通用高压板的低压端并联到灯管的公用地上 不可取 会直接保护  请问应该如何改反馈才正常!

网友:
有没朋友有经验指点一二~

网友:
看不明白你说的意思,到底你是想改哪个?4灯一般是上两灯下两灯,两灯的接法有两灯4线也有两灯3线,两灯三线一般公用一个大口。你是想改灯的接线还是想改高压板的口?

网友:
当然是改高压板的接口   直接并联高压板的两个低压端到灯管的低压线不成  会保护    如果改灯的接线的话得拆了屏再接个线  岂不是太麻烦

网友:
改高压板  让四小口通用高压板 支持四线三灯的灯管

网友(点评):
什么四线三灯?越说越复杂~~~~~~~应该是两灯三线吧?

网友:
简单的求助都哗哗的回复  人本来已经都解决了的 也哗哗的回复   稍微有点难度的就没人鸟。。。。

网友:
哈哈~~~~~~~~~~~可能你的问题比较难吧我的见解是,只能改灯管接法,把三线换成四线的。

网友:
改灯管费劲  我直接改成双灯的了  效果还成

网友:
楼主怎么改的 两灯三线的  我有个屏高压板坏了 但是 灯管是公用一根回流线 高压板是四灯的 我就头疼了 不知道怎么改这个高压板

网友:
改两灯的可以吧

网友A:
你可以改成二灯的 因为你说的灯管也是上下两组总共四根灯管 一组共用一条回流线 现在你只有改二灯要么拆屏改四根线一组的 改两灯的接口一换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改成二灯的 因为你说的灯管也是上下两组总共四根灯管 一组共用一条回流线 现在你只有改二灯要么拆屏改 ...

早就改了   第八楼就改了  拆屏太费事  果断改的双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