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5138升压电路请教

楼主(2012-07-13):
补充内容 (2012-7-14 09:08):
哪位朋友这比这个清晰的图片啊

网友:
加强驱动电流和开关速度!

网友:
5138块5脚是集成电路开关脉冲输出端,用以驱动未级mos管高速开关。两只三极管基极是直接相连,但一只npn,另一只pnp。在这里组成输出正负脉冲射极跟随器,作用是增加5138块输出端带负载能力,使得有足够功率的输出来保证主开关mos管的可靠激励。以满足开关电路大功率输出的要求。

网友(点评):
铁通加不了分,明天到店里加。这2个管子B极没和其他东西相连吧?

网友:
学习了

迅维学员还灌水啊

网友:
互补推挽放大器.,将电源芯片送出的小的驱动波型放大..有更强的代负载能力

网友:
图纸太小了,看不清连接了没

网友:
是的,图片什么也看不清楚呀!

网友(点评):
这两个管子就是所谓的推挽电路,由芯片输出的脉宽信号来控制这个电路进行开关的作用,让电感进行储能与放电的作用,与后级电路进行整流滤波与原来的电压进行叠加,把电压进行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