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BO B7 B8,E0 ,00 ,,代码反复,重启后代码停留任意 ...
跑BO B7 B8,E0 ,00 ,,代码反复,重启后代码停留任意一组

楼主(2012-07-13):
跑BO B7 B8,E0 ,00 ,,代码反复,重启后代码停留任意一组数字,有时也能到C1,有时断电再重开,自动上电,怀疑是IO,后重做了IO,,问题依旧,,,请那位帅哥,指点一下,,
自动上电

网友:
复位灯正常吗???

网友:
正常,,会不会是桥挂了,

网友:
按常理CPU发热工作,说CPU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再通过FSB到NB,通过HUBBUS到SB,通过PLTBUS到BIOS读取数剧,,,要么问题发生在这三者间,

网友:
楼主最好是说下主板的牌子/型号,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