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30NA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2-07-13):
   三星930NA不定时黑屏   听说有通病   黑屏的时候按开关 开了关 关了开  开关几次后又可以用一段时间。。

是黑屏不是暗屏  而且电源指示灯为正常的绿色。

网友A:
先测开关信号线看电压是否正常  在测灯管  如正常就是高压问题

网友:
黑屏 是驱动板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高压问题 它是暗屏

我也这么觉得,刷下程序看看。

网友:
应该是高压问题,是不是高压保护啊?

网友:
我上次有台也是这样的,请教了高手说的高压保护。。

网友:
经过反复测试 黑屏时 是暗屏   把开关按几下又可以用十几分钟

网友:
只要把后盖打开  取出驱动板和一体版 再点机 非常正常  用一天也不会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开关信号线看电压是否正常  在测灯管  如正常就是高压问题

开关信号线看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黑屏时测一下高压板的开启信号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是高压板或者灯管问题,如果不正常向前查;
发现过面板按键漏电频繁黑屏的,可以在开机后拔掉开关线来试;
如果打开后盖,故障不再出现,有可能是某个元件热稳定不好,可以对怀疑元件加热试一下,必要时对怀疑元件先补焊,无果就更换。

网友:
把高压包换了还是不行   于是 去了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
去了保护就行了。 那可以理解是灯管的问题吗?

网友:
我看灯管线在做怪,查一下灯管线。应该是高压到灯管线有短路。

网友:
大家的经验很丰富,自己在试试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板,有坏的

网友:
先把4条灯管都换过还是一样  至于灯管线出问题的比较少所以没有换

网友C:
是驱动板的问题,我刚修过

网友:
拉条地线连接电源板和驱动板试下。

网友:
一般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驱动板的问题,我刚修过
是程序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