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下mos管对地阻值为2?

楼主(2012-07-13):
一块七彩虹945md2主板,不跑码,测试cpu供电下mos管没有电压输出,带cpu测试其下管的对地阻值是2,不上cpu的情况下测试其对地阻值是400左右,换了cpu还是一样,小弟刚自己学着修主板,水平一般,求那位朋友给指点一下,应该什么地方的问题,给一个大体的思路。

网友:
好像是正常的吧,好的主板我量了,上cpu也是很小的

网友:
但是阻值2的话是不是小了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呢   ,

网友:
正常的,换供电IC。

网友:
只要上下管不击穿就行,阻值本来就很小

网友:
这个正常,你的U控制IC是什么型号?

网友:
上U阻值会变小的

网友:
你应该用一块假负载,在假负载上测各种电压是否正常,直接上U,如果电压过高易损坏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