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一闪即灭

楼主(2012-07-13):
今天接了一台显示器,开机一闪即灭,拆机外接灯管同样是一闪即灭。取出电源板发现电源输出的滤波电容鼓包,更换之后故障依旧,在观察又发现高压电容烧糊,更换之后故障还是依旧,测量高压线圈的阻值正常,又加焊了一线线圈的各个引脚,测试,无果,拆下两个推动管测量,正常,又装上。去保护,无果。因手头没有PWM芯片,所以没有更换尝试,只是加焊了一下,发现有点效果,灯管能亮3秒钟,然后熄灭。芯片型号是OZ9938的
    请各位告诉帮忙推测一下,是不是PWM芯片的问题???????

网友:
无语,你的是什么芯片啊?哪有这样请教的,什么都不说清楚

网友:
不要去保护了 。还不如直接改个高压条。

是呀,又快又好用

网友:
换个高压条试哈个嗯

网友:
电源正常吗?

网友:
改个高压条吧、、、、快 就那么3跟线

网友: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