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AMD独显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2-07-13):
初始故障怀疑是显卡,此显卡及显存北桥都点黑胶,不好做贴上锡箔纸级,焊台加热下来之后,不行,于是取下来,发现芯片晶片爆锡,只得更换,装上全新,一测掉电,发现1.5SUS没有,但瞬间好像出来了,对地无异常,于是判定短路保护,1.5VSUS的给显存供电,一看果然也爆锡了,两个种植,再接着发现北桥PCIE通道异常感觉空焊,取下重植阻值恢复正常,但还是不亮机,电流已经到显示了,最后还是回归到1.5VSUS供电,发现为2.5V偏高,查的反馈电阻10K开路,装上OK,电压正常,机器亮机,最后想说的是反馈回路有问题,PWM芯片也不会保护的,呵呵

网友A:
楼主此机修复后总结的经验是说 E40机子独显PWM芯片反馈不正常时芯片不保护输出~是吗?

网友:
确实对这个比较迷惑,是楼主做显卡做出的二次故障还是本来就是反馈的问题?

网友B:
楼住修复此机真实郁闷啊

网友:
。。。怎么动了这么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此机修复后总结的经验是说 E40机子独显PWM芯片反馈不正常时芯片不保护输出~是吗?

是的,他只会输出高电压,不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住修复此机真实郁闷啊

却是有点郁闷

网友:
很难修复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