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主板加不上电

楼主(2012-07-13):
技嘉主板G31加不上电,换过一样的IO,还是不行!怎么办!!!

网友:
你把IO的测试数据报上来。你这样问咋帮你?

网友:
晕 你得查上电条件  有待机没 开机针有电没

网友:
   IO不能乱换,技嘉有专用IO。

网友:
换板吧还搞什么

网友:
有没有待机电压啊,就是pci14针,那里有没有3.3v。还有就是打阻值看看那阻值多少,要是低于100 那就不对了,要么南桥挂啦,要么就是外设有问题

网友:
你可以把声卡网卡全部拆了看看能不能上电
还有就是从绿线开始跑线,看看那条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网卡 晶振 。谐振电容。。说不定的

网友:
是不是哪里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