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5200只显自检信息

楼主(2012-07-13):
GF5200开机只显示显卡的自检信息,该显示电脑自检信息的时候然后就黑屏,加焊了GPU还那样,供电等一切正常,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花屏,不会是显存问题导致不显示吧?

网友:
显存可能有问题。

网友:
5200,以前见多了,显存有坏就有可能停在那个界面了,方法也很简单,挑起一两块显存的几个角,就可以跳过去用mats检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