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12代500G硬盘求助

楼主(2012-07-13):
希捷500G12代的不认盘了
固件版本是CC46
用COM线连接显示的
Rst 0x10M
Servo Processor Is Reset.
RW: Disc Ctlr Initialization Completed.

ExecuteSpinRequest

(P) SATA Reset

网友:
哈哈
里面有没有数据

网友:
数据不要了,只是想修下这个盘~!

网友:
看看是否能出现F3 T的提示,能出现提示的话,就输入指令m,6,2,0,0,0,0,22
如果,出现不了F3 T提示,就按照固件门的方式处理。

网友:
我下了固件门的补丁刻录成光盘,在软件里找不到硬盘

网友:
希捷500G12代的不认盘了
固件版本是CC46
用COM线连接显示的
Rst 0x10M
Servo Processor Is Reset.
RW: Disc Ctlr Initialization Completed.

ExecuteSpinRequest

(P) SATA Reset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有知道的么,按固件门解决,在软件里找不到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