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3400进液维修

楼主(2012-07-13):
  昨日接修DELL VOSTRO3400笔记本,I3独显,进水,不触发,拆开后,主板正面进液,有腐蚀,洗干净烘干,测各大电感无明显短路,通电0.17A,3V5V正常,后级有微短路,CPU电源管理芯片ISL62883微热,手头无料,告之客户需等待定料,客户说机器是单位的,必须带走,留客户电话,告知到配件通知。
  今日配件到货,客户下午将机器送来,果断将ISL62883换之,去掉BIOS电池,上电自动开机,电流0.75A,测各大电感,CPU无电压,显卡无电压,印象中I3的机器,要CPU出来,才会有显卡电压,打开图纸,查ISL62883条件,1脚PGOOD无电压,4脚VR_TT#1.05V正常,16脚VDD 5V正常,17脚18.7V正常,25脚VCCP 5V正常,38脚VR_ON 3.3V正常,到这时有点困惑,仔细看了一下图纸,又看到了PU4705(ISL6280CRZ),麻烦,昨天定配件的时候没定,手里又没有料,但静下心来一想,此电路结构跟D620比较相像,找到D620料板,果然在上面找到两个,果断的换上去,冷却,然后上电,电流哗哗的上去了,经过两次摆动,稳定到了1.45A,CPU电压也出来了,PGOOD 3.3V,感觉应该亮了,接屏,只见屏幕背光出来了,但无图像,随手测了一下显卡的电压,果然又没有,查显卡电源管理芯片条件PU4901(TPS51218),7脚V5IN 5V正常,3脚EN 3.3V正常,看样子这是芯片又坏了,手里又是没有料,想想好像M101Z上面有,找了一个好板子先拆个过来,再测,显卡电压也出为了,接屏正常亮机。
   自己总结一下,现在的电源管理芯片型号越来越多,想备全不太容易,小地方又没有电子城可以一在,所以在定货的时候,一定要把相关的电源芯片都定一两个比较保险,不然邮费都比芯片贵了。

网友:
芯片就是需要了才定,不然你也想不明白定那些才能定全

网友:
修一块板的时候,应该把这块板的电源芯片都定块把回来,不然真的麻烦死了,不过定多了也麻烦,今天整理了一下,好多找不着的又浮出来了

网友A:
维修就是得料件全,但是成本过高,我们的料件每年的消耗量4--5W,料件已经很全了,但是楼主的那个TPS512180却没有,这说明,备全是不可能的,只有行业成熟了,本地有专业做IC和BGA的商家,方便了大家又能盈利,我们也是今年才大搞销售的,发现即能保证维修的效率又能获得额外的利润,而且比较可观,SO有实力的公司可以效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就是得料件全,但是成本过高,我们的料件每年的消耗量4--5W,料件已经很全了,但是楼主的那个TPS512180 ...

地方在就是有好处,我们这小地方买个贴片原件都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就是得料件全,但是成本过高,我们的料件每年的消耗量4--5W,料件已经很全了,但是楼主的那个TPS512180 ...

那也要看地方的,像我们宁波这种小地方肯定是没有的,现在南京有一家做芯片的了,方便多了,6元快递第二天到。

网友:
字写得太多了,来不及看呀!

网友:
我个人订芯片一般都喜欢订两个。

网友:
多弄点料板吧   还不算贵80 一片 上面的件拆下来用还是很划算的

网友:
料板  实在是好啊

网友:
修好就是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