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S无待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2-07-13):
今天接到一台F83S机器不开机,接可调电源后发现无待机电压,按开关无任何反应,拆机后测的公共端无电压,简单测了下各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都正常,心想把公共端修出来应该就好了,就是有个MOS管没有导通所以19V电压没过去,这个管子受控的第四脚不知道连在哪里,所以必须找图纸看看了,在论坛都找遍了,发现很多人都没找到这个机器的图纸,这下可棘手了,就把华硕其他的型号图纸看了看,最后在F8TR上面看到和这个机器差不多的图纸,发现这个第四脚是受控于充电芯片MAX8725E的27脚,因为没有本身的图纸,所以只能换充电芯片试试了,找了个一样的芯片换上去后接可调电源有待机了,开机后电流上去了,一切正常。

网友:
昨天修的一台sl300华硕代工的  保护隔离过不去 最后发现是8725的1脚供电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