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视奇19液晶,测电源板12v电压为3V

楼主(2012-07-13):
这个显示器 是开机 无反应,  指示灯不亮, 我拆开测量 ,12V 为3V,  5V正常, 哪里的问题啊? 求思路啊!! 谢谢

网友:
应该是12V变成了5V。5V变成了3V。

网友:
拔开驱动板看看,如果还低那就是后极对地了。

网友:
考虑12V整流管及电容  5V都有了 前级电路基本没问题  把12V给高压板的供电也切断来测量

网友:
不会是整流二极管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