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感这么厉害

楼主(2012-07-13):
最后竟然是电感虚焊,我想请教这个电感为什么能引起保护?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8694-1-1.html

网友:
这个电感是串联在电路中的。它虚焊就会引起输出不稳定。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可能是虚焊后,所致缺相,从而引起的保护

网友:
你是什么问题啊!怎么确定的这个电感起保护了啊!!

网友:
电感缺焊,后面电压低,引起保护

网友A:
我有个电源,一通电就炸芯片,咋回事啊?刚开始还烧保险!

网友:
是的,同意楼上的观点呀!

网友:
同意楼上,肯定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电源,一通电就炸芯片,咋回事啊?刚开始还烧保险!

我也知道有短路,可是不知道那短路啊!

网友:
这电感虚焊后后面电压输出就不稳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电源,一通电就炸芯片,咋回事啊?刚开始还烧保险!

待机芯片有问题! 有地方严重短路!

网友:
3.3V的滤波。

网友:
晕,虚焊,就会缺电压,不保护才奇怪!

网友:
有短路。跑线查查!~

网友:
供电不正常,有那款不保护

网友:
虚焊引起的短路把

网友:
起导电的作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芯片有问题! 有地方严重短路!

哦,我查查,谢谢了

网友:
少一项电当然带不起来就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