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电阻作用简介

楼主(2012-07-13):
常见电阻作用简介
电阻基本知识
电阻,用符号R表示.其主要物理特征是变电能为热能,也可说它是一个耗能组件,电流经过它就产生热能.电阻最基本的作用就是阻碍电流的流动,但在电路中主要的作用是:缓冲、负载、分压分流、保护等作用.
如下页原理图中的R1电阻主要作用是缓冲,防止输入电压(0~0.7V)过高把晶体三极管击穿烧毁.R2电阻主要作用是做负载使用.R3电阻主要作用是作保护使用,防止电源电压升高而烧毁电阻R2.
衡量电阻的两个最基本的参数是阻值和功率。阻值用来表示电阻对电流阻碍作用的大小,用欧姆表示。除基本单位外,还有千欧和兆欧.功率用来表示电阻器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用瓦特表示,有1/16W,1/8W,1/4W,1/2W,1W,2W等多种,超过这一最大值,电阻就会烧坏.
  根据电阻器的制作材料不同,有水泥电阻(制作成本低,功率大,热噪声大,阻值不够精确,工作不稳定),碳膜电阻,金属膜电阻(体积小,工作稳定,噪声小,精度高)以及金属氧化膜电阻等等.根据其阻值是否可变可分为微调电阻,可调电阻,电位器等.
什么是上拉和下拉电阻及其作用
  上拉电阻是指:将某电位点采用电阻与电源VDD相连的电阻.比如,LM339比较器的输出端在输出高电平时,输出端是悬空的(集电极输出),采用上拉电阻可以将电源电压通过该电阻向负载输出电流,而输出端低电平时,输出端对地短接.
  下拉电阻就是在某电位点用电阻与地相连的电阻.如果某电位点有下拉和上拉电阻就组成了分压电路,此时,电阻又叫分压电阻.
作用:
1、当TTL电路驱动COMS电路时,如果TTL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低于COMS电路的最低高电平(一般3.5V),这时就需要在TTL的输出端接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高电平的值.
2、OC门电路必须加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的高电平值.
3、为加大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有的单片机管脚上也常使用上拉电阻.
4、在COMS芯片上,为了防止静电造成损坏,不用的管脚不能悬空,一般接上拉电阻产生降低输入阻抗,提供泄荷通路.
5、芯片的管脚加上拉电阻来提高输出电平,从而提高芯片输入信号的噪声容限,增强抗干扰能力
6、提高总线的抗电磁干扰能力.管脚悬空就比较容易接受外界的电磁干扰.
7、长线传输中电阻不匹配容易引起反射波干扰,加上下拉电阻是电阻匹配,有效的抑制反射波干扰.
如下页图的两个Bias Resaitor电阻就是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图中,上部的一个Bias Resaitor 电阻因为是接地,因而叫做下拉电阻,意思是将电路节点A的电平向低方向(地)拉;同样,图中,下部的一个Bias Resaitor 电阻因为是电源(正),因而叫做上拉电阻,意思是将电路节点B的电平向高方向(电源正)拉.
与晶振并联电阻的作用
这个电阻是反馈电阻,是为了保证反相器输入端的工作点电压在VDD/2,这样在振荡信号反馈在输入端时,能保证反相器工作在适当的工作区.虽然去掉该电阻时,振荡电路仍工作了。但是如果从示波器看振荡波形就会不一致,而且可能会造成振荡电路因工作点不合适而停振.所以千万不要省略此电阻.
0欧电阻的作用
0欧的电阻大概有以下几个功能:
1.在电路中没有任何功能,只是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
2.可以做跳线用.如果某段线路不用,直接不贴该电阻即可(不影响外观).
3.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再以具体数值的组件代替.
4.想测某部分电路的耗电流的时候,可以去掉0ohm电阻,接上电流表,这样方便测耗电流.
5.在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过去了,也可以加一个0欧的电阻
6.在高频信号下,充当电感或电容.(与外部电路特性有关)电感用,主要是解决EMC问题.如地与地,电源和IC Pin间.
7.单点接地(指保护接地、工作接地、直流接地在设备上相互分开,各自成为独立系统).
8.熔丝作用.

网友:
补上一个图

网友:
确实够常见的,复制粘贴的吧,整点有用的

网友:
以前见过 今天又温故下

网友:
怎么也不给楼主说句好听的话呀!

网友:
修了这么长时间板子,还真没仔细研究过电阻

网友:
新手学习贴,最好汇总打包发出来

网友:
很好,看看也好

网友:
额呵呵    还有那些基本的啊    都可以抖出来的

网友:
0欧电阻

刚刚知道其作用·~~

网友:
学习了吧 还是好基础

网友:
平时不怎么注意这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