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寻址过程的问题 求解

楼主(2012-07-13):
最近修了好几台IBM 收款机的主板 都是开机无显示 诊断卡不跑码 PCI复位正常 ,CPU 供电 时钟 复位都有 诊断卡 FRAME IRDY 灯都不闪动一次!
最近看了一些教程 对主板也略有了解 CPu供电 时钟 正常情况下 一经复位 马上会发出寻址信息 经过北桥-南桥 -BIOS ,如果正常情况下 PCI卡上如果IRDY灯 闪动一次 就表示 南桥已经收到了CPU发出的寻址信号 并应答了北桥 !如果IRDY灯 开机后都不闪动一次 是不是就说明 CPU 北桥 工作异常呢?

我做了个实验 用一个好的IBM收款机的主板 拆去BIOS芯片 用示波器测PCI帧周期信号 没有 IRDY灯 开机有就一直都不亮,按着思路 即使不装BIOS 那么CPU 发的寻址信号 也应该可以到达南桥啊 那么就应该可以有一次IRDY灯亮 熄灭 然后帧周期信号
                                                                    小弟刚学主板数日 还请各位前辈 多多指教啊 谢谢了

网友:
你刚学主板数日就能达到如此境界真是了不起啊。我修了这么多年的电脑了都没搞懂这个问题。我认为大道 理是这样,细节方面我们都不知道,要不然大家都去生产CPU、南北桥了。

网友:
嗯 我觉得这是基础 只有知道了主板是如何一步一步工作的 才能找到故障具体出在什么位置 不至于坏了都不知道换什么地方 或者盲目的去换元件 让维修处于死循环 继续发问? 有人说CPU 复位后 就会立刻发出寻址信号 那么我想知道CPU在寻址和复位之前 ,南桥和BIOS芯片和EC芯片 或者是IO 之间是不是需要通讯一次 还是怎么样呢?

网友:
这种专研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实际上在CPU复位之后,前面各系统之间的总线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并且通过总线时时进行着通讯,计算机的很多工作不是依次进行的,很多时候是同时进行的,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中断.去做其它的事情,做完后再回来或转到别的任务中去,这是内置程序所决定的.所以计算机中有很多故障现象是不好理解的.

网友:
楼主将来一定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