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M13 怪问题的怪修法 ! 我自己也迷糊 .........

楼主(2012-07-13):
机型:联想昭阳M13
版号:DAFL5CMB6C0
故障现象:加电不亮  电流0.11左右  初步判断某电压未出,拆机上电检测,各电压输出正常,点时钟晶振无波形,大致量了下附近也有3v   1.05v的电压,不得其所  于是上图,经测量CLKEN无输出    阻值偏低   摘掉Q20 R171  阻值依旧   于是更换时钟   随后亮机出LOGO

本以为修好可以报价装机  谁知装机后在BIOS内更改日期保存后不能正常重启, 保存退出后电流持续0.4几不动  等一会儿也没有变化 于是强制断电     再上电之后机器就不亮了  放下电  机器又能正常点亮  依旧不能更改BIOS设置   以为BIOS程序有问题    于是论坛上下了个      刷上以后 故障依旧       纳闷儿了     难不成是南桥 ?
  果断更换南桥之后,  故障还是依旧   悲催了   - -
  于是又找了两三个BIOS去刷    好邪恶,   下了两个坏得BIOS 刷了不亮机    影响心情浪费时间  - -        最后一个刷亮了  还是依旧 !     于是无思路了     发了个求助帖  有人说COMS电路  也有说rsmrst        但是测了测   并无异常     ...........
    第二天左思右想,考虑BIOS存储自动关机再上电这个动作到底怎么完成的 ,翻了翻论坛发现没人介绍   自己怀疑CPU  因为之前上家动过这个  并且该板我已经换过南桥 EC bios程序  可又怕误判 所以风枪加热了下  无果     于是找个硬盘装个系统看能不能跳过硬盘接口设置这一块儿     没想到做系统完事儿后直接进去了    心中大喜  难不成好了 ?    于是又重启进BIOS改动下保存退出   悲剧了     还是不能完全关机  又定住了      放电后再近系统  原本以为又会出现报错   没想到就那么着进去了        纳闷儿了      客户又催得比较急  于是乎装机闪人
    但是心里还是有个疙瘩      .................................
    悲惨的是后面装机起来还不是那么顺利  小师傅装机不认真    风扇后面没有贴上纸皮   有时加电有时不加电的       最后摆平了还不认网卡    悲催   .......     查了查网卡周围  无明显异常  随手换上网卡   问题解决          ......................
      最后又试了试保存 依旧不行  我无语,不过今天终于要拿走了

      最后总结:钱不好挣!

网友:
   谁能给讲讲bios里面改动设置后   机器是怎样完成自动关机并且重启这个流程的 ?    期待各位师傅讲解 小弟不胜感激 ........

网友:
一定要看断电后看能不能保存时间的

网友:
bios里面是保存不了的 因为在关机时候存入异常     但是在系统里面改了之后是可以保存住得

网友:
是的,有一次我也是稀里糊涂就修好一声主板。

网友A:
‘’ 谁能给讲讲bios里面改动设置后   机器是怎样完成自动关机并且重启这个流程的 ?    期待各位师傅讲解 小弟不胜感激 ........  ‘’建议去看看书

网友:
钱不好挣 也得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 谁能给讲讲bios里面改动设置后   机器是怎样完成自动关机并且重启这个流程的 ?    期待各位师傅讲解  ...

看什么类型的书啊   麻烦指点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