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保护电路怎么找啊

楼主(2012-07-13):
大哥们,小弟刚学不知道保护隔离电路咋找,哪位大哥可详细的讲解,谢谢啦

网友:
挨着电源接口的就是。

网友:
顺着电源接口往后找,顺藤摸瓜就是了。

网友:
电源接口进来的一般2个MOS管就是。

网友:
不同代工厂设计不一样,建议在论坛上找点资料看下先

网友:
在论谈中多找几个电路看看

网友:
一般从DC头找起!

网友:
保隔:电源口输入电压,经一个8脚MOS管/是二极管 到精密取样电阻 再经一8脚MOS管到公共点,所谓的公共点也就是供电芯片所有的上管D极与供电芯片的主供电〈DIP封装的供电芯片主供大多都是公共点,PLC装的芯片像CPU有些供电是3V为主供〉保护隔离:P管起保护,N管起隔离,这就是保隔电路名字的由来

网友:
非常感谢,PLC装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