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无复位维修一例。

楼主(2012-07-14):
今儿个接手联想Y430一台
待机0.02   上电1.2几,再掉电至0.5几,电流再上升到1.2.。
测试各个大电感上电压均正常,  看来是某个信号不正常导致的上电掉电且不跑码吧。。
因为最近一直在看此论坛的 本本维修专家 的优酷视频教学的仁宝上电时序,所以对仁宝的上电时序还是有那么点儿的感觉的。。
废话不多说了, 打开图纸。。 发现没有上电时序图 = =。尴尬。。
好吧,仁宝的上电时序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的吧,咱就看着自己硬盘中保存的仁宝上电时序图来一个一个的查 。

因为各个电感上的电压都正常,那就直接跳过CPUGOOD信号, 接着下面的三个信号没有测试点来查,只好只能直接跳过。。
测试PM-pwrok,H-PWRGOOD两组信号都有电压,当测试点到PLT_RST#和PCL_RST的时候,问题来了。。
PLT_RST只有1.1V。。按理来说这个信号应该是3.3V才对。。 看来问题找到了。
首先,看看PLT_rst是哪儿出来的。。

图纸看到,复位信号直接由南桥发出,再经过一个R390的电阻通向其他的电子元器件中去。。
刚也说了,这个信号的电压为1点几V,那看来南桥已经将这个电压发出,但是由于后继的芯片有微短导致了将这个信号的电压。。
那首先找到了R390电阻,取下。。发现阻值正常,通电电压还是1.1V。。
再看看图纸这个信号还通往哪儿去。。
这个信号到了两个接口,网卡,还有北桥等等。。
中途上论坛看了一下关于Y430的帖子,也有几个帖子有说到关于PLT_RST信号的维修。其中有一位是PLT_RST通往北桥的电阻有问题导致了信号出不来。。
因为只有通往北桥的中途有一个R103的电阻测试点,所以还是从简单的来。。 将R103取下,阻值正常,通电涛声依旧。。那看来不是北桥将这个电压拉低。那我就放心了。各位知道,干桥总是有点儿麻烦 = =。

接着就是网卡,当笔者将网卡取下。。插电,待机0.01 上电,测量测试点。PLT_RST#恢复正常3.3.。。电流表明显看到跳变。。

上屏, 联想LOGO出现 。到这里此机的修复结束。。
激动的热泪盈眶啊 = =。

网友:
自学能到这种程度是挺厉害的啊

网友:
又一次证明时序的确很重要

网友:
看来我也要专研下上电时序了。。

网友:
楼主不用说了,一定是高手了呀!

网友:
一直在看时序,但碰到了就不知道从哪下手,看来还要多动手才行

网友:
修到最后是网卡挂了啊,还修网卡吗?老板为了省钱也要叫伙计搞几下的

网友:
网卡引起的PLT_RST#不正常  想问下楼主是自学的吗

网友:
厉害  你已经是高手了

网友:
你这种学习方法, 我们一般就是在坛子里看看帖子

网友:
简单的思路就能完成这种故障,,CPU复位,,如果没有查北桥复位,哎,,,,,

网友:
一般不跑码,网卡有一定机率啊

网友:
仁宝的机子最近修的不少

网友:
高手,信号级维修,楼主是怎么练的

网友:
掉电问题是不太好修,但是如果你对时序了解,再加上基本功好!那可以修复90%的笔记本!光基本功就可以修6成的本本!
同意楼主:
5.0
:本本时报
同意楼主:
学习了..

网友:
一般通电不显示的机器 都先测量PLT-RST信号 迷你PCI槽 22脚 这个信号 90%的机器 都是南桥发出 到网卡和北桥 被拉低的话 自然先考虑网卡
同意楼主:
5.0
lovepeiu
同意楼主:
不错

网友:
思路清晰,直得学习~~~~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楚

网友:
希望多出些这样的文章啊 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楼主分析不错 先拆简单的

网友:
楼主好强悍!以后多多发点这样的帖子哦!

网友:
時序重要丫。。。

网友:
有图有时序还是好修的

网友:
上电时序在哪里好学啊,各位大哥请指教,小弟想学习下

网友:
仁宝的机子还是相对较简单的了

网友:
南桥,果断南桥

网友:
高手,膜拜一下

网友:
有两把刷子哈

网友:
这种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分析的蛮好的 。

网友:
楼主能说下r103在什么位置吗 我找了很久还是没有找到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楼主,你查的那个信号干嘛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