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风扇转速太快

楼主(2012-07-14):
我的本本是方正R411SG系列的  最近风扇转的有点吓人    用手去摸电脑整体都跟着发颤   还带着嗡嗡的叫声(不是风扇的问题   散热正常   )只要一开网页  看视频就这样    有一次在看视频时还死机了    请问高手们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风扇坏了!

网友:
只听说嫌慢的

网友:
加点油就好了

网友:
有可能是温度过高所致,用软件看下温度吧

网友:
重做系统看怎样。

网友:
风扇转的那么吓人,散热肯定有问题。。

网友:
上油。上油。

网友:
我在和各位说一下  我的系统是新做的  散热很正常  不需上油   无尘  CPU 60°C  就是这几天的发生的

网友:
有可能是感染病毒引起的,杀杀毒吧。

网友:
你指的是他太吵了是吧,打点润滑油啊

网友:
  看看 你风扇供电几伏

网友:
那温度高,风扇肯定要转的快啊,国产机这些机型的温度都是很高的。

网友:
风扇发烧了肯定是,不正常工作

网友:
把风扇换了再说啊啊

网友:
先重装系统不行。加油风扇不行再,考虑换风扇

网友:
转的太快,温度太高吧,看温度有问题没

网友:
应该是哪里温度过高了,如果是看视频转的快,最好测一下显卡的温度!

网友:
我觉得还是与散热有关,散热片与芯片的接触啊,铜管有问题啊,风扇啊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