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R40E该怎么改高压板?

楼主(2012-07-14):
各位帮忙看一下,  我把VPOWERRAIL,接到高压板供电端,BKLEN_LCD接EN,  地接地。  谁知道接上去高压芯片就烧了。
   图纸附上,  屏接口在24页。

R40E ALI集成显卡.PDF

网友:
3.3从屏保险上拉  主供电从隔离保护拉 试试

网友:
已解决,仔细观察后发现VPOWERRAIL和BKLEN_LCD在主板上的屏线插口下面连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