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开机不显之维修

楼主(2012-07-14):
型号:G450
板号:LA-5081P
故障:开机电流从0.003-0.568-1.621-1.489-1.399,不显示
    维修:测CPU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测内存供电正常。各大供电也都正常,继续维修,大家也给点意见,

更新维修
   通过图纸查看测各电压是否正常,有些同志提到显卡,网卡,USB供电,这些有问题都会开机不显,根据本本的情况,依依测量当测到有一个USB供电没有的时候,便想是不是这里有问题,奇怪的是 这个USB口被客户插断了,便开始查这路供电的来源如图:

U53没有供电输出,而U50却有,U53的234脚都有电压,5脚却没有高电平,而U50的5脚却有高电平,,而USB-OC#都是由南桥控制,便查中间的条件,如图:

发现电阻阻值偏大,更换后,涛声依旧。再查发现U53是坏的,更换后,USB有电压了,,更换USB接口,然后接屏,亮了,装机测试,不负所望,一切正常,维修结束,
          仅供参考

网友:
上次也修过个USB供电引起的问题。

网友:
楼主仔细,USB电路有问题引发的问题有很多

网友:
这机器有这通病。。。

网友:
联想的机子USB 有问题出现不显示   那其他的机子一样吗 还是只有联想

网友:
5VUSB对地短路了  你观察下USB口吧     联想的机器就爱出着问题

网友:
嗯。觉得这类笔记本坏USB的可多

网友:
嗯   这样的问题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
llhao777 -5 看个贴 哪都能出现你灌水的身影

网友:
U53是不是稳压器啊  没电压输出 就是坏了  没图纸真不知道查不出问题

网友:
G450U口没供电通病 论坛很多人都有遇到过

网友:
有好多USB接口短路呢

网友:
修出来就是好样的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usb短路,造成不开机的,,被同事秒杀了

网友:
你们说的通病.我是一个都没碰上...每次碰到的都得查半天才能搞好..哎..

网友:
我遇到bios不开机的 u口的很少

网友:
这个是 G450的通病吧。。

网友:
够仔细的,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只要是USB供电出现短路的话,大多数机器都会不显的。

网友:
那个U50是不用换的  直接2,3 角链接到6, 7,8角就行了啊  这种没usb供电大部分都是那坏了

网友:
楼主把电流的现象能说一下吗? 下次碰到了 可以有个参照

网友:
直接连的话U口没有保护也不受开关控制

网友:
顾洛寡闻了。。。。楼主真细心

网友:
楼主观察不够仔细

网友:
修好就是好,要是换成我,那会查那么仔细,直接查显卡了

网友:
外设供电短路,导致不开机。

网友:
g450我遇到过一次5v3v供电芯片坏的。

网友:
看到你们这么厉害,想想自己太落后了!加油了

网友:
手上刚好有这个机子,换了显卡还是一样,明天去看是不是这个故障

网友:
好,学习下呀,UBS坏也会不开机。要

网友:
我也遇到过接口短路,而不开机的。特征是,不掉电,但也不显示,只有一个个去查找,方可制胜,

网友:
U53电压没有出来,应该测一下圣地是否短路,有输入,有开启,无输出,那么U53坏

网友:
不错啊,也是这个机子的通病了

网友:
是不是usb_oc# 影响了SB的工作了?

网友:
楼主你所说的不显示是指屏是黑的,还是另一种情况“屏幕有背光,但没LOGO出现”,请说明一下,因为 我这已经有好几台这样子的了

网友:
高手刘B。学习了

网友:
USB的 5V是 通病啊

网友:
将供电芯片拆了,开机试试

网友:
USB接口经常有被插坏的,拿到手先要看一看

网友:
前几天搞的一台CQ42就是USB供电芯片旁的滤波电容软击穿导致不触发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提到的问题一直来都没有注意到,谢谢。

网友:
这种USB 芯片坏 造成的问题有的时候挺奇怪的。 有的时候找不到料 就直接飞线

网友:
我都是直接飞线的

网友(2012-08-15):
我上次遇到的是5V对地短路,查出是2个U口供电芯片发烫,摘了之后不短了

网友:
我是新手,我就怎么想不到这招呢,看来我还得好好学习

网友:
楼主描述的没有短路呀    只是不输出电压而已,难道也会造成不显示?

网友:
希望如楼上的同学们所说,这是G450通病吧,下次遇到了电流如此跳变的,就直接先查这USB的供电了。呵呵呵

网友:
学习了,不知道宏基的机子会不会呢,刚好手上有一块这样问题的。

网友:
USB供电芯片损坏,也是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