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复的三星940NW,有点小疑惑

楼主(2012-07-14):
故障: 开机有事不显,黑屏,灯亮,指示灯亮,但按键无反应,偶尔能开开,开机不接信号线有时出检测信号线信息但几秒中画面不动,死机.

过程: 折机,查看电源板输出正常,驱动板各电压 5V 3.3V 1.8V 正常,看屏线氧化严重,用橡皮擦了擦,测试就正常了,装机,开关测试10次均正常,现在正在拷机,.
   一开始上网查说三星A81SC容易坏,可用24C08代,但没有找到配件,就没有换,MCU也没有重写,就这样好了

补充内容 (2012-7-16 08:19):
拷机两天,没有再出现以前的毛病,此机修复

网友:
有时驱动板跟屏数据传输不正常,也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时间长了 氧化后造成接触不良是很正常的。!~

网友:
我修过一台三星205BW( 20寸)有时红屏。A81SC容易坏, 就是用24C08代换A81SC修好的。

网友:
张老师,这个代换前,24C08需要写好数据吗?直接上空白的24C08行吗?

网友(点评):
新买的空白24C08 装上即可 不用写数据

网友:
版主的经验学习了,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