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笔记本,大家都是装win7,还是XP系统啊?

楼主(2012-07-14):
我想买台5000元左右的ThinkPad 笔记本。现在的笔记本,大家都是装win7,还是XP系统啊?听说现在新出的笔记本装不了XP系统。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想装什么就装什么看自己喜好!

网友:
现在基本都是装WIN7   DELL  HP  联想  新机器 都是只能装Win7(有个别型号可以装XP,不过要在BIOS里改下设置)    不知道你说的什么型号 不过ThinkPad的机器还是可以装XP的

网友:
这还真得看个人习惯,我一直都用XP,快 省内存

网友:
根据自己的习惯。个人现在比较喜欢WIN7的!~

网友:
重点是现在好多笔记本有双显卡,如果在XP下不能支持双显卡,而在win 7下能完美运行。当然这是驱动的关系,厂家一般是不提供XP驱动了。
所以装什么系统看你自己了。

网友:
想装什么就装什么

网友:
win7吧    。还是可以的

网友:
win7,用了快两年了,习惯了!!

网友:
喜欢什么,就装什么,一般来说都可以装得上去

网友:
双显的都WIN7,XP确实老了

网友:
装什么你要问客户,装不了xp的就装win7撒,这个问题没必要纠结。

网友:
双显卡的装XP,独立显卡用不了,另外索尼的机器装XP不怎么好装,挺麻烦的,需要去官方下个驱动,再加载到系统里去,

网友:
装ubuntu系统吧

网友:
还是win7吧,xp麻烦。

网友:
配置高的就上WIN7

网友:
这要看客户的要求,不一定的

网友:
要是双显卡机器就装WIN7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