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短路

楼主(2012-07-14):
型号:dell   1420
故障:接电大短
检修步骤:阻值法测得19v     u供电严重短路
       19v短路    众所周知    简单的嘛     俩分钟就找出是一个小c在作怪

       可u的短路就把高的头大了     修过这个机器的都知道他还有个副供电ic      用的是5v供电

我先是换了u供电短路的管子和电容     测量不短了       可一家电就是大短啊

测量发现u的一个滤波c短了     换掉   加电还短他

于是乎就把主供电ic给换了加电      tmd     5v给短了

拆了u的副供电ic不短了      于是又把u的所有副ic都给换了加电又烧那个滤波c

再仔细测量发现3v的对地阻值是93      5v的是110      记得以前搞得时候 这俩个阻值差不多啊       这个3.3v    是不是短了
是不是3.3一直在短u供电电路啊

故此求教         u供电短路不能这么难修啊!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 老少芯片 你有查过 反馈电路嘛,在通电的时候 那个副电压产生了吗

网友:
短路也这么难修啊  悲剧

网友:
一般不会烧这么多啊,,可能这几天你没做善事

网友:
3,5V微短了吧 ,正常300左右。

网友A:
反馈    !   汗  怎么把这个给忘了        一接电就短  没来得及测那个副电压

网友:
大短、、、、、、慢慢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馈    !   汗  怎么把这个给忘了        一接电就短  没来得及测那个副电压

呵呵 我有几次也是反馈的问题 老烧

网友:
反馈电路不好修啊

网友:
短路有时候有其他原因造成的,后级

网友:
烧鸡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