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英945pl-a主板跑10,键盘灯都亮了就是不开机---标题一定要长

楼主(2012-07-14):
如题,诊断卡跑cf-  39-43-eb-7a-10 ,然后就卡住不懂了 ,键盘灯已亮而且管用了,能用键盘重启,就是不显示,换过显卡了 ,还是一样的问题,卡在10上不动,压南桥北桥没有用,也没有找到特别发烫的芯片,没有条件刷bios,这到底是哪里的问题,有高手给个思路吗?

网友:
问题补充: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有时候第一次开机的时候跑到43就断电了,再开一次才好

网友:
我有一块板子 不插显卡诊断卡跑10  插上跑CF  初步判断主板有问题。等先刷个BIOS再看

网友:
我好像听高手说过,精英板有一个通病是CPU座容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