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精英761GX-M一例

楼主(2012-07-14):
      小弟昨天遇到一块精英761GX-M(AM2)主板,故障为不触发, 听客户说另外一家公司报的故障为桥坏了,
开始检查:先简单观察了下外观无问题,接上电源不插P4 12V 依旧不触发,这时公司说让我出去修机子了,就叫同事拿去同行老师傅那里看着维修此板急用,(等拿回来说是重做了桥的,检查不了故障,被上家做了手脚。 就只有换主板了) 。 下午约5点钟忙完了,闲着没事儿就把这块板拿来研究, 又开始检查:先裸板打值,连USB数据线也查了,值正常,判断桥无问题,接上电源等了大概30多秒摸网卡声卡IO和桥等均无发热,再查绿线待机时有4.6V,跑线发现其通过一小电阻连接一14脚的U,(运放,像是门电路之类的应该是),这个脚位电压也是4.6V.然后再查了下其它脚位,没发现什么问题。
      初步得知此板开机电路(是由IO、门电路南桥等这类组成 。)   也没什么异常,ATX9#连接IO42角连接一小贴片电容,待机下有3.3V。 (在论坛上查到8702、8712一类的IO触发方式:67供电,75-72-71-76)。 接着测1117(待机下也有3.3V正常),于是短接ATX绿绿和黑线,发现能触发风扇转,但几秒后断电,绿线还是高电平明显严重保护了,用手摸各IC都没发热, 头疼了,没思路了。
      心想还是慢慢查吧,又回到了查绿线到14脚的芯片,发现最后一脚像是VCC供电的,电压只有0.3左右,(小弟把它当成门电路看了),再顺阒这脚相连查,供电小电阻有正常,心想是不是坏了,万用表此时显示0.3一直跳到0.6V,(仔细看发现此芯片周围都有刮痕,会不会有虚焊,)  想到就做吧,用曲别针,把每一脚都刮一下,刮完了,再接上电源,点开关针,居然通电了,心中若笑不得啊,难道是这个芯片被弄虚焊了? 还迷迷糊糊的呢,  不管了,  插上CPU 、风扇、 内存、诊断卡开机,跑码自检成功,亮机了, 反复试了十几次都没问题, 也算解决了。(以后也得仔细检查这类虚焊问题)。
      小弟原本以为焊接只要焊好了,大概可以就行了,还省得点焊锡,看来错了,这次遇上了,加上李哥的训导,受益、太感谢了,决心以后只要是换件都把焊接工艺弄得跟出厂一致。
       另外记得上次修的那块同冠杂牌的AM2单桥主板,无总线供电和CPU供电,我觉得还是先修CPU供电,换电源管理芯片,上管G极经一小电阻接ISL636620脚,电压都是0.3V,恰好总线供电(单桥旁MOS管,D极1.9V   G极2.8V,  S极0.3V)换了此MOS管也依旧没有电压,得知一个信号:VTTFSB    此信号是一边给CPU和北桥通信总线供电,另一路给CPU供电使CPU产生VID信号的,连基本的供电都没有。所以我觉得还是先修CPU供电。就有了总线供电,然后全板才跑码正常工作。

网友:
焊接是基本功,马虎不得

网友:
心细才是重要的

网友:
很仔细的啊

网友:
台式机修的很少,不知道有笔记本难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