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69 网络能联上就是打不开网面~

楼主(2012-07-14):
a1369 网络能联上就是打不开网面~ 是不是和正版系统有关系~
打不开

网友:
以前都正常的,安装的是WIN7

网友:
还有就是换了笔记本的上半部分。 按道理讲应该不影响的,天线都正常,会不会是网卡坏掉了。。

网友:
先手设IP和DNS试试

网友:
装系统试一下 啊

网友:
换了个网卡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