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系统 有问题 疑问的可以问我

楼主(2012-07-14):
我刚注册 分很少 装苹果 修苹果电脑挺多的 如果想了解 尽管问我 回答的OK 加点分 支持下大家

网友A:
苹果系统你会装??驱动怎么找啊?

网友:
苹果系统怎么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系统你会装??驱动怎么找啊?

买个8G U盘  下个10.6雪豹 或者 10.7美洲狮 然后用苹果电脑磁盘管理 加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A:
额,不是 ,我的意思是苹果电脑装别的系统,比如说XP,win7,,,驱动怎么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不是 ,我的意思是苹果电脑装别的系统,比如说XP,win7,,,驱动怎么找?

晕  说了 就下那个 驱动都上打上去了 不要一个一个下的 苹果很人性化

网友:
哥们!用U盘装苹果怎么装啊?有个客户拿过来的机器没光驱的,苹果系统也没了

网友(2013-12-15):
苹果本怎么装各种系统xp win7 win8   请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气门怪招啊 很少有人修苹果

网友:
苹果问题 你都能解决嘛

网友:
问你 你义务帮忙啊

网友:
苹果系统可以买嘛

网友:
其实我是最讨厌十五字拿经验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