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机器,用着用着会自动断电,换电源后还是会自动断电

楼主(2012-07-14):
自动断电后两三天都开不了机,过几天再接通电源又能开机
换了电源还是会自动断电,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呀?  高手支招呀,已经换了两个电源了

测了一下不能开机的时候,待机电压3.3V只有1.28V

换电源还不行,那就不是电源的问题,检查主板
hjq
送专业维修站吧

网友:
那不就是待机的问题吗,,换个芯片试试啊

网友:
主板电路有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什么芯片呀?

待机芯片啊

补充内容 (2012-7-16 09:01):
那你觉得不应该换吗

你太有才了,这样的答案都能想出来,呵呵。。。。

网友:
换过电源不行,那就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我修过一台电脑也是这样情况,是显卡风扇不转,芯片过热死机。不过电源开关灯还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