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30A充电问题

楼主(2012-07-14):
这机器是不管是适配器充电还是单用电池,充电指示灯都会常亮,系统里面都是显示充电中,但充满了就不充电了,指示灯也会变成绿灯。

测量SMB0_CLK,SMB0_DAT均正常,BAT1_IN_OC# 单用电池是0.42,插上适配器后为0V。BAT1_IN_OC# 0.42的电压不正常,上拉电压及上拉电阻都正常,此信号又到IO,觉得换IO有点麻烦,所有先放弃这边。这个信号有通过L6003跟TS#相连,去掉L6003后BAT1_IN_OC#单用电池是3.3v,插适配器是0V,插上电池指示灯不亮了,插适配器可以充电,单用电池却不触发。把L6003装回去又可以触发,怀疑到是TS#这个信号引起的,查找信号的来源,一路是从电池过来,一路是

这个D6002不知道是什么作用,看上去像整流桥,把D6002去掉,TS#还是0.42。难道是电池坏?
还有点疑问,不管插不插电池,

CHG_EN 总是高电平,CHG_EN 跟 CHG_ENBLE# 又是相连的 ,CHG_ENBLE#不是低电平开启吗,CHG_EN不是高电平开启吗,两个岂不是有矛盾?

网友:
期待等到结果呀!!

网友A:
被你分析得头昏脑胀

网友:
查 mb39a132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你分析得头昏脑胀

NONONO,你谦虚了,是我理解能力弱啦

网友B:
楼主最好把电路图发下  一起好分析
d6002是起保护作用的  可以要可以不要
oc#是电池接入检测信号   是不是中间元器件损坏   或者ec坏

网友:
TS#应该是电池发出的吧  另外D6002难道不是稳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好把电路图发下  一起好分析
d6002是起保护作用的  可以要可以不要
oc#是电池接入检测信号   是不是 ...

图纸论坛上有  UL20A

网友B:
没找到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找到图纸啊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931

网友B:
你拔掉l6003是肯定不触发的   检测不到电池  EC是不会触发的
拔掉l6003你说电压正常了  这不是明显电池这边有问题吗
可以吧d6002拔掉试试   这个可以不装  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拔掉l6003是肯定不触发的   检测不到电池  EC是不会触发的
拔掉l6003你说电压正常了  这不是明显电池这边 ...

d6200 去掉了  一样  现在怀疑的是为什么插不插电池,充电开启都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