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技嘉P43 不断重启

楼主(2012-07-14):
不插cpu 4pin正常触发(当然不跑码)不会重启,插上4pin,不断重启,不跑码(亮2秒灭,再亮2秒,灭。。。)
内存假负载:1.9v
pci上假负载:测得点亮瞬间各路电压3.3v 5v +/-12v正常。点亮瞬间复位有3.3v然后就灭了
cpu假负载测得:VTT 参考电压1.2V 时钟0.37v 核心0v pg12v 复位0.27v
南北桥温度正常

请高手指个方向!小弟谢过

查一下专管

网友:
补充,在线测cpu mos管,通电后
上管D 12v 下管G 12v 对地阻值 除了下管s是和地短路(貌似废话),所有下管g 对地500-600左右, 所有上管D 对地900左右 所有上管S对地 450左右 所有上管G 950左右

网友:
如果在假负载上测得PG电压12V的话,哪前面上的真U肯定烧掉了.检查PG电路吧.不然还得烧U.

网友A:
赶紧放下午饭,冲过去试u,没挂,完好,难道E5200真的是神U?

hjq

网友:
请高手指点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赶紧放下午饭,冲过去试u,没挂,完好,难道E5200真的是神U?

神U哦,12V的PG电压还没挂.佩服.

网友:
拜求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