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疑问:是否出了Vcore是否代表电源管理芯片正常的问题

楼主(2012-07-14):
最近了几块板,都遇到一个问题,电压正常,包括Vcore电压,NV板的,上假负载有1.58V,上真U,有1.44V,换个U,有1.13V,但是不跑码,全板关键电压都测试过了,都正常,但是就是不跑码。所以有个疑问,是否出了Vcore就基本断定PWM芯片正常了呢?

网友A:
对的,基本正常。非绝对。

网友:
多谢饼哥释疑!!

网友:
最近修几个板子都修怕,电压,复位正常,但是就是不跑码,刷过BIOS也是一样。有一块技嘉的,刷低版本的BIOS,可以跑50,但是刷高版本的却干脆来个“- -   - -”算了。但是点复位针,测试卡复位灯都是正常的。现在都丢一边去了。没了办法了、

网友:
应该还要出了PG才算正常吧

网友:
电压时钟和复位都正常的情况下,就测数据线和地址线的阻值吧!!

网友:
PG正常,数据线和地址线的阻值都打过,没发现问题啊

网友:
电源IC正常也不代表就可以跑码啊。。。

网友:
CPU的核心电压正常与否要测cpu电源管理芯片的PG输出 如果PG为高电平 说明CPU供电正常 不跑码的原因很多,可以插PCI诊断卡 如果IRDY灯 闪动一次 FRAME灯接着闪动几次 表示CPU寻址信号已经到达PCI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基本正常。非绝对。

至少还要pg也要有,才算基本正常吧

网友:
修这中不跑马的扳指住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