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14 外接正常,内屏不显,再次发贴

楼主(2012-07-14):
dell 1014本子,主板板号vm8m 集显,开机外接能正常显示,内屏不显,切换内外屏,有一种模试内屏有背光但是没有图像,而且开关左边的三个灯,两边两个灯一直在不停的闪,测量结果如下,屏线没问题

LCDVCC是EC控制的

LCDVCC_TST_EN是EC发出的,现在为0V

网友:
暗屏么??要不高压问题,要不灯管问题,换个屏试下呗,显卡应该不会有问题,,外接跟内屏走的不是同一条线路,你看看线路有木有问题

网友A:
lcd_ddcdat  0.6  不正常  你查一查

网友:
就是屏供电的问题,要慢慢查

网友B:
LCDVCC_TST工作条件,可能是他的问题

网友C:
可以人工给屏加供电试试,看看是否有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lcd_ddcdat  0.6  不正常  你查一查

接上屏的时候是0.6,不接屏就是3.3V,难道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LCDVCC_TST工作条件,可能是他的问题

这个信号是直连E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人工给屏加供电试试,看看是否有图像?

屏供电加过,也是没有图像的

网友:
我遇到一台,主板屏线接旁边有个保险坏了!!!!!!

网友:
屏模组了,,灯管,屏,高压

网友:
哥们 一起共勉吧 我的也是一样的问题   客户原来是故障是灰尘太重   有时候 会掉电     拆机发现网卡处 腐蚀了  问客户说 用有线上网很慢很慢    一直都用无线上网的    处于好心   网卡处用 洗板水洗过  故障就变得和楼主的一样    基地上还有个帖子 说修好了   打电话过去说 屏的接口坏了   换个屏线就好了  我量了 都通 就排除屏线   客户用的是单核2.2的  发热量大  又喜欢玩DNF     CPU座子干了 北桥也加热过 还是一样的  网卡芯片也去掉  供电什么的 也去了  还是和楼主的故障一样    外接进不去桌面  F8进安全模式  可以进到桌面

网友:
         你说的是暗屏还是什么意思。。。。

网友:
哥们,换屏吧,是led的吧,淘宝上200元

网友D:
楼主搞定没有,我打算刷个BIOS,不行就换个IO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搞定没有,我打算刷个BIOS,不行就换个IO

没有搞定,客户不修了,你搞定了说一下,谢了

网友:
我现在手里 也有个暗屏。还没搞定

网友:
屏线 评介口

网友(2012-09-05):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吧 我这里现在也有2台DELL的PP38L  都是显卡故障  一台更换显卡后一切正常 另一台 问题就跟你们说的一样 外接正常 内屏不显。两台更换同样的芯片 ,所以我不怀疑芯片的问题 这是通病。 就是显卡没有检测到内屏。应该是---LCD_CBL_DET#这个信号。明天我试试外加一个电压 看看能否有用。DELL的笔记本。I系列的也有这样的故障 前一段时间我也碰到过没修好。有很多的朋友都碰到过这样的故障(DELL的特别多) 其他的笔记本也碰到过一般情况下做一下显卡或更换显卡 都能修好,唯独DELl的就是修不好呢。

网友:
此机器,确实存在此问题,换个屏看看,1014和1088都存在会白屏现象,外接是好的,有的是换屏就好,有的换显卡就好,剩下的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