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SL410 怪问题?

楼主(2012-07-14):
客户拿来是检测不到网卡 拆机之后检测网卡芯片坏了 换了之后能检测到了 也可以上网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无线网络不可用 系统从新做过  一按开启无线网络 就提示不能更改802.11无线通信的能量状态.升级无线网卡程序. 更新程序之后还是一样的提示!!有遇到过的么?

网友:
开关有问题?

网友:
  下载个 联想电源管理试试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你把有线拆掉试试能不能用。。客户之前能用无线吧

网友:
这个没有遇到

网友:
有线拆掉也是这个提示

网友:
换一个 或者强制开启

网友:
你修的那跟无线没关系吧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无线网卡问题,更换了个新的 好了!!

网友:
原来网卡和无线网卡都坏了啊。

网友:
你够纠结的

网友:
换难侨适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