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跑50掉电

楼主(2012-07-14):
测全板电压正常,时钟 复位正常,跑代码50掉电,单桥的首先想到桥虚焊,加焊桥跑码了但过一会又不跑码了,重置桥故障依旧,检查全板电压,怀疑过可能是挡内存换了内存电源管理芯片无果,最后加焊IO跑码了。过一会又不跑了换IO好了

网友:
你 这片板子估计会要返修,我也遇到过华硕同样的问题。

网友(点评):
那最终问题是什么啊.

网友:
2楼你最后如何解决的

网友:
这个板子我现在手里还有两块 ,装5200+的U  开机进系统掉电 在pE里测试温度到110以上自动关机
不管怎么装系统 最小启动 只要进WINDOWS都会掉 ,换个 4600+  能管个 2小时 以后重复上述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