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装系统问题慢

楼主(2012-07-14):
遇到一台华硕笔记本WIN7系统开机出现一个I/O错误,进PE的时候格全盘很慢,5、6分钟格一个盘,做系统更慢WIN7只能达到20多M,只可惜还在质保,给他说硬盘坏了,没有搞好。请问大家这是硬盘问题吗?
还有一台笔记本是XP系统,开机在XP滚动条画面一直进不了系统,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重新做一个系统,报价50开始做,在全格的时候也出现上面的情况,格一个盘要5、6分钟,在做系统时最快能达到160M,最慢的时候10多M不等,好不容易做完了,在安装到一半蓝屏,给他说硬盘问题,他不修了,这也是硬盘问题吧?

网友:
一般都是硬盘的问题比较多把

网友:
是不是硬盘 你代换一下不就知道了 还有你就不能测测扫扫硬盘啊

网友:
华硕什么型号的机呢?如果硬盘是好的。硬件可能出现问题了。或者外接设置有问题

网友:
这像是硬盘问题,不过换一个要好几百,还是多试试重装系统,再看看。

网友:
估计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问题比较多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