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 打不上网卡驱动

楼主(2012-07-14):
收来的主板,没有BIOS ,于是从报废板上拆一个BIOS下来,官网下载的资料,刷上去,开机正常,进系统网卡驱动有黄叹号,重装系统依旧,装官网驱动报错,重刷另一个版本的BIOS还是依旧,有哪位修到过这种现象的

网友(点评):
收来的板子网卡坏的特别多你这个基本就是网卡挂了

网友:
是不是网卡芯片本身有问题呢

网友:
搞个pci接口的网卡试试

网友:
把网卡芯片拆下来装系统看看。

网友:
被雷P过的吧。摘了把

网友:
网卡芯片坏了哦加个独立的网卡

网友:
这是没有MAC地址的问题,这个板的MAC地址是刷在BIOS里面的,所以你重刷BIOS之后MAC地址也要重写。至于MAC怎么刷你百度一下。

补充内容 (2012-7-18 23:24):
其实有黄叹号已经是认到网卡了,如果没有网络(MAC)地址换再多的网卡也没用。当然也不能排除网卡本身的问题。

网友:
应该先换个网卡试试

网友:
换个网卡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