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1i 掉电《急》

楼主(2012-07-14):
插上可调电源,电流是0.06到0.03到0.00  ,看论坛说断开L4待机电流就正常了,我断开还是一样的,会不会是TB62514FG坏了呢,怎么判断TB62514FG的好坏呢。

TB芯片我的是TB62514FG,C373短路换了,R415 100欧的电阻测量无穷大已更换,可是就是故障依旧啊,D74,D76,通电瞬间测量有20V电压然后慢慢的往下掉,R813的排阻不知道是多大阻值的。看论坛内蛮多换了C373就好的,有换R415好的,我的怎么都换了还不好啊、急。

网友:
怎么没人回啊

网友:
你的待机1。5短不

网友:
这个问题终于搞出来了,周边换了再换了换了TB芯片就可以触发了。但是现在没有声音,不知道是系统原因还是因为TB芯片的原因。

网友:
没声音先排除软件问题,硬件是否找的到,不说清楚没办法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