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图纸密码

楼主(2012-07-14):
我下了一份MSI  MS-7388的图纸 但是打开的时候要密码  百度了很久都没有找到 ,希望知道的师傅 回复 分享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大写MSI,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看你这么辛苦,给你个不要密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谢谢月饼师傅了。太感谢你了

月饼师傅,我还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MS-7388的主板,不上CPU,能上电,但是CPU也有电, 上CPU 就触发就掉电。CPU供电芯片也换过。不知道该怎么查?希望你提点提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月饼师傅,我还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MS-7388的主板,不上CPU,能上电,但是CPU也有电, 上CPU 就触 ...

查供电的MOS管呀

网友:
哈哈,慢慢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