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看屏幕分成四大块并有竖线,能不能修?

楼主(2012-07-14):
屏幕是夏普 lq154m1lm02  1920*1200分辨率。屏很好,可是用着用着就成了这个样子,竖着分成四大部分,并伴有竖条,每条大约宽8个像素。

网友:
这是局部细节

网友A:
屏坏了,各种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坏了,各种花!

这样子能修吗?

网友:
屏有问题。我是搞不了!!没准高手能修!!

网友B:
你换个屏的驱动芯片看看,有的能换好,有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换个屏的驱动芯片看看,有的能换好,有的不行,

先换个片试试

网友:
屏坏了呀 不好修的。

网友:
有点像屏线坏。。换根试试,还这样就是屏问题了。

网友:
先把屏线干掉

网友:
用手轻压软排线看看有没有改善,如果有变化说明屏线坏了,一般无法修复。

网友:
我也觉得先换屏线,再刷下程序看看

网友:
清洁屏线,不行的话。用通用板点屏看看

网友:
应该以修
就是芯片不大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