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的疑问

楼主(2012-07-14):
有两台显示器。。一台联想的。一台HKC的都是换灯管。。。。。。灯管换完用原来的电源板点只闪一下。。用自己别的电源板点就有吱吱电流声。。。。用通用高压条就一切正常。。。

就怀疑是不是灯管功率大了电源板带不起。。。你们都用的什么灯管。我灯管就是在基地买的。。。

网友A:
只能说明你不应该换灯管

网友:
不是吧,闪一下明显是保护了吗,你原的高压板上面有没有5706的三极管,量量可坏了

网友:
第一。。就是确定是灯管有问题了我才换的
第二。。说的吱吱声就电源板发出来的。。不是灯管绝缘没搞好。。

网友:
要么不应该换灯管,要么没换好灯管.

网友:
灯管焊接有问题。灯架漏电。绝缘不好仔细查一下吧。

网友:
有吱吱的响声,有时候是高压包发出来的,有时间是灯管没有焊接好打火的声音。
像楼主所说的,用通用高压条一切正常,有可能是你之前那个高压包老化引起的,换新的高压条就没事了。
不过楼主要拷机,时间长些,如果灯管不灭,那就没事了。

网友:
但是还有一现象。。。原来的电源板点我从废屏上拆下来的灯管又能点亮。。

网友:
这种问题很蛋疼 反反复复的 折腾人 说不准无意中的一个小动作 就自己好了

网友:
你这种现象是哪里短路保护了

网友:
灯管没换好,那种通用的高压条保护功能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明你不应该换灯管

确定是灯管问题吗?!吱吱声一般是300v滤波电容失容或保护电路启动了!你检查下啊!、

网友:
你确定是灯管问题吗!吱吱声一般是300v滤波电容失容或启动电路启动!你检查一下!

网友:
你用通用确定新换的灯管是好的 那就得了 用你拆电源高压一体板外接灯管看什么情况 一闪即灭 你知道怎么做的。。。。。。。。

网友:
我也换过几台有这样,外加通用的高压板正常,用原来的的就亮一下,但用原来高压板点别的的屏又是正,我想应该是我没换好灯管,要不就是灯管不一样。不想拆来拆去,怕弄坏屏,也只能加高压板,多加成本少赚一点了

网友:
HKC的检查下5V稳压管,就那个标6.5的那个稳压管,HKC那个管子容易坏。

网友:
换完灯管用原来的板子出现保护,通用高压条就没问题,我也碰到过好几次,我是这样认为的,第一种可能就是新换的灯管有问题,或者是焊接不良、漏电什么之类的引起,第二种可能:为什么通用高压条就可以点亮,而且没有问题?我觉得是原装板子的保护线路设置的比较好吧!或许通用高压条没有设置保护线路,这也有可能,为什么叫通用!

网友:
灯座一起换,会不会是线老化引起的呢,有这个可能吧

网友:
新的灯管质量也有限啊,现在换灯管我都有点怕怕,灯管焊接好再用稳压电源看一下它工作电流是不是正常。比如我用单灯高压条,点17寸灯管一般是0.43A左右。买来的新灯管有的要超过0.5A,这时候遇到山寨独立高压主条的机器上去可能没事,但一体板的机器很可能就不行了!最好还是重新换条灯管上去。真坑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