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S内屏不显

楼主(2012-07-14):
华硕F8S的本,独立的显卡板,NVG86的显卡,内屏有背光不显,外接正常显示进系统。换屏跟屏线都一样,显卡加焊无果,不想重做显卡。问问还有没有其它的什么原因,有修到过这处情况的同行们指点一下。

网友:
不想做显卡的原因主要是屏口信号线打值都有633左右,两个728,供电正常。

网友:
估计是显卡坏了啊!!

网友:
测一 下两端接口~~~~~~~~屏,主板的接口~~`

网友:
显卡重做了,也一样,BIOS刷过也还是一样,不会真的是显卡坏了,真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信号打值都正常
会不会是屏码的问题啊,有没有谁遇到过

网友:
这个显卡好贵的哦,全新的要190

网友:
今天定的显卡到了做好后还是一样,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里了,郁闷啊

网友:
可以做北桥试一下,曾经也遇到过做显卡不好的,结果是北桥虚焊。

网友(点评):
北桥也加悍了,还是一样的灰屏

网友:
屏线接口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换个屏试试看,供电正常不防试试屏

网友(点评):
屏也换了一样

网友:
看显卡板后面有没有明显掉件的,加焊多了用有掉件和接触不好的。

网友(点评):
没有掉件的,都保仔细看了几遍了

网友:
现只有一个疑问,就是LVDS的1.8V电压,但在显卡板的反面能测到有1.8V的电压,不是知道是不是板子有断线,没有显卡板的图纸,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点断线

网友:
屏线供电和显存逐一勘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