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70S主板无法点亮,CPU风扇转,北桥有一个芯片上电后烫手

楼主(2012-07-14):
如图,手上有一块A770s主板,内存不插,只安装CPU上去,强制上电无法点亮主板,无报警声,CPU风扇转,上电约2分钟,就发现图中红圈的芯片异常烫手,CPU并不是烫手,看起来并没有启动,不知道那位大侠知道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的??那里可以搞得到?谢谢

网友:
芯片么,真找不到了,就淘宝上买一个

网友:
什么芯片,看的不是很清楚 !你要查哪些电压没的出来先

网友:
检查供电部分。

网友:
下个图纸啊

网友:
下个图纸看看

网友(2013-06-05):
芯片上面好像写的是BD AB  11N  。。。网上搜不到这个芯片型号~~~

  怎么检查供电部分呀

网友:
大家有见过 BD AB 11N这个东西不···

网友(2013-12-05):
我的是问题这样的  可插式bios 华邦  开机烫手  开机无显示 求解决  ?是不是bios坏了[可插拔的那个]

网友:
也是这样的板子  onda A770S

网友:
图看不到啊~破了

网友(2015-06-26):
昂达不会再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