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6zg 电流0.9几 卡主

楼主(2012-07-14):
网卡接口 坏掉 换好给客户 客户说第二天就开不了机了 以为CPU 下 电容坏 换了4个 330 的 开机亮了 组装 装好发现前两次开机正常 第三次电流感觉没过内存就挂了 0.9几 不动 为什么? 求思路
开不了机

网友:
现在是CPU不工作啊 先仔细的测测各路供电看看正常吗 像是某路有供电有毛病

网友:
没过内存,是不是北桥虚汗了啊,用手压着试试

网友:
LZ的是AMD的机器还是英特的啊 要是AMD的 配合MCP67那就惨了 那就应该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显卡没过 看看显卡供电是不是都出来了 出来了看看电压正常不正常

网友:
说的太模糊了额,

网友:
英特尔的 bios 刷过 也这样 供电不足的话为什么前两次是好的呢?

网友:
受压北桥没用

网友:
我的也是,最开始一开就掉,换电容后客户用了几天,拿过来讲是会死机,再弄过后又用几天,然后拿来就是电流到0、9几掉电,搞过显卡也一样,没得思路了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哦,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