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系列CPU问题

楼主(2012-07-14):
本人对I系列的CPU还不太认识,有哪位高人可以解释解释如何分辨I系列的主板应该上哪些I系列的CPU?

网友:
i3 i5 i7,看他们的针数

网友A:
新机器一般很难搞的

网友:
I3是横的I5 I7 是竖的~~~~~

网友:
1代2代3代

网友B:
HM55 HM57的桥上一代I3 I5
HM65 HM67的桥上二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机器一般很难搞的

嗯,但跟不上时代好难找到饭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HM55 HM57的桥上一代I3 I5
HM65 HM67的桥上二代的。

I3跟I5还分一代和二代?是不是好像迅驰一代跟二代一样?那打个比方,就I3,它的一代跟二代是怎么分辨的?先谢LZ!

网友:
看芯片组是H55 还是H67什么的